最大负荷

楼主(2016-04-21):
我司有一台10000KVA的变压器,进线是35KV,出线是10KV,那么该变压器最大负荷多少KW?

网友A:
最大输出大约为:9500KW,不过前提是你的功率因素必须达到0.95左右。

当然以上的输出功率指的是连续正常功率,如果短时间超载也是允许的,具体的可参考变压器的(事故)超载许可值(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B:
上到8000KW就可以了
太大负荷对变压器不好!

网友C:
有公式计算的,大概8000kw.

网友D:
一般带9MW负荷,

网友E:
变压器最经济运行在80%左右,但是一般变压器只要变压器油温不超过105度均可正常使用,但是变压器油温保护设置一般在85度以下,只要油温不超过85度,负荷在100%也没有问题。
所以说变压器要正常运行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良好的散热。

网友F:
应该和负荷特性有关系,不同的负荷,可承受的负荷会不一样。

网友G:
没有用过35kV的变压器,只在当年实习时参观过,已无概念。
现有负荷情况如何;亦可参阅变压器标准资料等。

网友H:
10000kva是容量 也就是视在功率,包括有功和无功   10000=1.732XP  P=5773KW    按6000KW算就可以

不是说: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6除以10吗?  这样就是输出侧电流 600A

不知道对不对啊  大家指正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H:
10000kva是容量 也就是视在功率,包括有功和无功   10000=1.732XP  P=5773KW    按6000KW算就可以

不是说: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6除以10吗?  这样就是输出侧电流 600A

不知道对不对啊  大家指正啊

楼上的计算不对,视在功率=10000KVA,当功率因素cosα=0.95时,有功功率P=10000*0.95=9500KW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10000kva是容量 也就是视在功率,包括有功和无功   10000=1.732XP  P=5773KW    按6000KW算就可以

不是说: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6除以10吗?  这样就是输出侧电流 600A

不知道对不对啊  大家指正啊

楼上的计算不对,视在功率=10000KVA,当功率因素cosα=0.95时,有功功率P=10000*0.95=9500KW

是不是  视在电流=视在功率S/(1.732﹡10KV)=577A ??

网友A:
计算输出功率与电流没有关系,就是说与577A没有直接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H:
应该不对

网友I:
这要看负载的功率因数了,如果是纯电阻,多少KVA就是多少kW。所以知道变压器负载的功率因数,就知道他能带多大的kW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