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1):
如下面两个图所示,采用浮点数乘法指令之后,将脉冲用定位指令(DRVA)输出,用于伺服电机的运动控制,但是途中前后两条指令的D10值不应该相等吗?  为什么这两个都不相等呢?   而且DRVA 和DDRVA之间还有区别,  很困惑啊!求各位赐教!

网友A:
32位指令和16位指令对应的操作数也是分32位和16位的。

网友B:
没看到D10

网友C:
“前后两条指令的D10值不应该相等”。没有看到D10

网友D:
浮点数还要转化为整数,用DINT指令。

网友E:
DRVA 和DDRVA之间还有区别
16位和3位的区别

网友F:
因为DDRVA和DRVA的取值是整数,整数跟浮点数的取码方式不同所以使其结果就不同,
DDRVA是32位指令,而DRVA是16位指令,可能你其他地方使用了D0相邻的高位(即D1),是其高位结果不为0,所以导致两者有区别。
如  读D0的32位二进制为1000110000101000101100000000000,
   读D0的16为二进制为(此为D1      ) 101100000000000,
   即可看出D1值为    1000110000101000
      转换为十进制为3588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这个不太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sorry   是D0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啊   我的意思是不管是用32位还是16位   都没有跟上一行的D0结果相同啊

网友G:
DDRVA指令显示的是32位的数值 即 显示的是D0 D1组合起来的数值

DRVA指令显示的是16位的数值 即 显示的是D0 的数值

如果D1 一直为0 刚两个指令显示和数值就一样了

你看一下D1的值就明白了

网友H:
   搜索了一下,DEMUL是浮点数指令、DDRVA是32位指令,应当是两者记数的方式不一样,因此表现为十六进制数(十进制数)时就不一样;
   可将浮点数化为十进制数,或显示为浮点数观察,看情况如何。

   至于DRVA和DDRVA,一个是16位指令、一个是32位指令,可观察32位指令中D0的数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