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1):
小弟用永宏PLC_FBs-20MN 使用FBS-CB25的RS232 跟條碼機Unitech MS842要做通訊 利用說明書使用FUN151 CLINK 指令做測試,可是一直都沒讀到數值,不知道是不是有哪邊沒設定到,想請教各位大大是否可以教學一下,謝謝

PLC 設定PORT 1 通訊參數 9600, 偶, 7, 1,條碼機也設一樣
FUN 151 PT:1 MD:2 SR:R5000 WR:R200
通訊表格起始位址R5000

希望有大大給個詳細教學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用永宏PLC_FBs-20MN 使用FBS-CB25的RS232 跟條碼機Unitech MS842要做通訊 利用說明書使用FUN151 CLINK 指令做測試,可是一直都沒讀到數值,不知道是不是有哪邊沒設定到,想請教各位大大是否可以教學一下,謝謝

PLC 設定PORT 1 通訊參數 9600, 偶, 7, 1,條碼機也設一樣
FUN 151 PT:1 MD:2 SR:R5000 WR:R200
通訊表格起始位址R5000

希望有大大給個詳細教學感恩

兄台是那边过来的吗?看汉字是繁体字哦!兄台如何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