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2):
请问有人有没有用过sick的产品,本人的项目中,激光扫描仪为sick产的TIM561型,sick公司自带sopas engineering tool 软件,这个软件可以呈现其周围障碍物的二维图像。现在需要更进一步,利用模块使以太网转串口,能够对他发送HEX或者文本指令,使其进行扫描。但是无论如何调试,都收不到回复的数据,似乎是个断路,实在让人有些许崩溃。在这里,很诚恳的咨询这里的前辈们,能否给本人提供宝贵的灵感和经验,在这里先表示感谢了!

网友A:
激光有硬件部分触发吗,比如5V触发扫描信号,试试行不行,最好的办法打供应商电话,这个最保险

网友B:
这里面涉及几个问题.
首先扫描仪什么接口连接它的软件(是运行在PC操作系统下).
如果是串口,要转以太网.可以是串口服务器,或者串-网-串转换.这是硬件和驱动的问题.
关键是,你是不是还用原来的软件.你说用指令,这是软件/数据/应用的问题.你自己的指令是不是合适,这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