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2):
新手学习大神指教。附图最好!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学习大神指教。附图最好!谢谢!

西门子讲究的逻辑机架而非物理机架。

一个机架上配置的信号模块为8块,并不讲究安装位置。

因此,你将所有模块放在一根导轨上也没有啥问题,虽然一根导轨也就830mm长。

网友B:
还有比830mm还长的呢 哈哈

网友C:
导轨没限制.我们经常买2米的锯着用.就是2米的也可以排.
关键是,组态只能组1楼说的模块数(槽).应该在软件里去查看.
另外,模块有组态位置限制,有的模块占2个槽.

网友D:
根据需要,最多八块,不能根据导轨来确定挂几块的呀

网友E:
买回来 根据需要锯开用

网友F:
300的按照组态去选配

网友G:
组态一组只能8块,但是这并不妨碍你安装,若轨道有两米,那你也可以将模块都装在上面,只是每一组上要安装一个通讯模块,你可以用ET200M扩展,也可以用360-361来扩展。
用ET200M来扩展的话,只要你的CPU支持,理论上最多可以扩展126组模块,不过这样的话,你的轨道长度估计是太长了点!

网友H:
组态也只能组8个!

网友I:
我的理解,能装下就可以装
如果装不下就扩展机架,要用到连接模块

网友J:
我以前买2米的导轨,装了20几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