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2):
组态王怎么通过查询ACCESS数据库制作日报和月报,谁有脚本程序和制作步骤发我一份看看,拜托了

网友A:
数据源在哪里?为什么要组态王查询access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源已经关联上ACCESS数据库了,现在数据已经被组态王写进数据库的表里面了,我现在想把它调出来填到日报,月报中去

网友A:
多少版本的组态王?看看帮助里面都有怎么操作数据库.
写进去是用table和bind吗?
读出来一样,另建一个bind,把表格数据列和变量连接.
用查询命令读出来,SQLSelect,变量就有数了,然后填到自己画好的表格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是这么做,可是脚本程序我不会写,网上也找不到相关的例子,组态王帮助里面也没有按条件查询填充报表的,都是基于那个控件的KVADODBgrid class,你能给我写个脚本程序的例子吗?我好模仿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SQLConnect( \\本站点\Did, "dsn=ma1;uid=;pwd=");
string whereExpr="f2=12";
SQLSelect( \\本站点\Did, "KingTable", "rb2" ,whereExpr,"");
SQLEndSelect( \\本站点\Did );
SQLDisconnect( \\本站点\Did);

网友B(2016-08-09):
请问在组态王  access  数据库查询现在做出来了么

网友C(2017-04-05):
我之前做是在access中建很多个表,比如日报表1小时记一次,月报表1天记一次,查的时候查对应的表就行了,可以说日报表和月报表的区别是记录的间隔,至于查询嘛就是简单的数据源查数据库了,查不同的表而已。这样就可以做到日报表和月报表了,最好是加上日历控件会跟好的。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数据库查询弄不上去表头。

网友D:
组态王提供的列子有

网友E(2019-03-15):
组态王提供的报表例子是有,但是要把日、月报表在返回去ACCESS数据块里面,实际上就是可以修改数据的报表系统。

网友F(2021-08-18):
回复 网友C:
是的,利用数据库查询,表头和表尾如何做?如何统计,求和与平均?

string whereExpr="f2=12";
SQLSelect( \\本站点\Did, "KingTable", "rb2" ,whereExpr,"");
这两句大概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的,利用数据库查询,表头和表尾如何做?如何统计,求和与平均?

string whereExpr="f2=12";
SQLSelect( \\本站点\Did, "KingTable", "rb2" ,whereExpr,"");
这两句大概什么意思?
数据库查询函数,但我们一般不用这个,会使用另外一个函数
这两句的意思是,定义一个字符变量whereExpt,并给他赋值f2=12
然后查询本站点的连接Did,的记录体rb2中满足条件whereExpr的数据,然后填到表格名字是Kingtable的表格里。
这是记录体查询的方式,也是最好理解的方式,但是比较麻烦,不灵活,用起来没有数据集查询方式好用。
表头你可以预填,然后锁定,避免填表的时候被覆盖,表尾也是一样的道理,统计平均求和那是数学问题,写脚本计算就行了,列求和不难吧?比较复杂的是平均数,组态王我记得有个函数可以查询平均值,但是亲测不好用,我都是自己写的计算脚本。
大概思路就是查询符合条件的数据,填到表里,然后写脚本去数一共有多少条记录,也就是计算一个准确的行数,然后把这一列的数据加起来求和,然后再除以计算出来实际记录数(实际行数)就是平均值。
很久以前的某控技术支持,现在在山里放羊呢,仅凭记忆回答问题,如有错误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