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2):
能给进频率,一运行就没有频率,应该不是参数问题 参数我恢复过出厂设置,我在百度上查了下短接FWD。CM端子后变频器面板启动有频率了,但是输出无电压,模块主回路都是好的 ,给驱动板供直流540V静态电压上面三组6.7V 下面三组5V 5V 7.6V,对比上面三组的各元件都是正常的,也更换过驱动电容还是一样,不知道各位维修过的老师这种情况正常吗

楼主:
红色箭头所指为下三组驱动

楼主:
为啥发不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