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2):
电磁炉 微波炉 以及工业用的中频电炉等 用电设备,和电网直接的是整流器,它们属于感性负载还是容性负载?

网友A:
电磁炉应该就像一个大电感线圈,是感性负载了。

网友B:
两者都是感性负载。

网友C:
电磁炉电源进线后整流再逆变,好一点的还有PFC电路,因为是经过了整流且没有用大容量滤波电容然后逆变,因此对于电源来说对电网冲击等效于一个轻微容性负载,按照耗用功率来说类似于一个纯阻性负载

网友D:
都是感性吧,这个还真第一次看到!

网友E:
感性负载

网友F:
电磁炉,有磁场,所以是感性负载。

网友G:
线圈涡流发热,感性!

网友H:
应该是感性负载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电源进线后整流再逆变,好一点的还有PFC电路,因为是经过了整流且没有用大容量滤波电容然后逆变,因此对于电源来说对电网冲击等效于一个轻微容性负载,按照耗用功率来说类似于一个纯阻性负载

支持你的说法!

网友J:
必须感性负载

网友K:
他的原理就是电磁感应的,应该是感性负载

网友L:
我也觉得是感性负载

网友M:
电磁炉当然是感性的负载
电磁炉作为厨具市场的一种新型灶具。它打破了传统的明火烹调方式采用磁场感应电流(又称为涡流)的加热原理,电磁炉是通过电子线路板组成部分产生交变磁场、当用含铁质锅具底部放置炉面时,锅具即切割交变磁力线而在锅具底部金属部分产生交变的电流(即涡流),涡流使锅具铁分子高速无规则运动,分子互相碰撞、摩擦而产生热能(故:电磁炉煮食的热源来自于锅具底部而不是电磁炉本身发热传导给锅具,所以热效率要比所有炊具的效率均高出近1倍)使器具本身自行高速发热,用来加热和烹饪食物,从而达到煮食的目的。具有升温快、热效率高、无明火、无烟尘、无有害气体、对周围环境不产生热辐射、体积小巧、安全性好和外观美观等优点,能完成家庭的绝大多数烹饪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电源进线后整流再逆变,好一点的还有PFC电路,因为是经过了整流且没有用大容量滤波电容然后逆变,因此对于电源来说对电网冲击等效于一个轻微容性负载,按照耗用功率来说类似于一个纯阻性负载
  同意你的看法。电磁线圈相对于逆变电路是感性的,整流对电网是容性的。

网友C:
个人认为考虑负载不要看那些表象:以为负载指的针对电源来说,也就是直接映射到电源的等效作用

网友N:
电磁炉是什么?是发热体。那就是有功才能发热呀。感性部分还是容性部分那都是无功。无功就是不做工,能发热吗?所以电磁炉发热,就是有功在起作用。它消耗的是负载的有功部分。是阻性负载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