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16-04-22):
求朋友说说,三菱plc,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他们的控制原理

网友A:
plc发出脉冲控制的多
也有速度 扭矩控制的。
还有通讯控制的。

网友B:
最常用的、最基本的PLC发出脉冲到驱动器,驱动器驱动伺服电机,电机通过编码器电缆反馈到伺服驱动器
脉冲有数量和频率,决定运行的位移和速度。

网友C:
这个百度一下就有

网友D:
不就是PLC按照设定要求发送给定数目和方向的脉冲给伺服电机驱动器驱动伺服电机罢了

网友E:
上百度还是比较详细,不是一两个字就能说清楚的。

网友F:
原理上伺服比步进多一个编码器作为反馈

楼主:
编码器对原点,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