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C和PLC你选什么

楼主(2016-04-22):
关于PLC与DDC,哪个应用在楼宇自控系统中更有优势,做如下面的比较:

1.应用领域:PLC最初的设计目标只是替代复杂的继电器电路,DDC最初只用于工业自动化仪表;PLC强调通用性,DDC强调专用性;PLC应用在工业控制领域,DDC应用在专业楼宇系
统。

2.结构差别:DDC是一种“分散式控制系统”,组成的系统是分层的结构,可以实现点对点的通讯,而PLC只是一种控制“装置”,常用于生产线上某个部位的控制,组成的系统通
过特有协议的现场总线连接,PLC通过上位机与其他PLC通讯;两者是“系统”与“装置”的区别。

3.协议差别:DDC系统一般支持多种协议标准,集成接口丰富,集成第三方设备的能力很强,系统自身的扩展性与开放性更好;而PLC因为基本上都为个体工作,其在与别的PLC或上
位机进行通讯时,所采用的网络形式基本都是单网结构,网络协议一般是专有的现场总线标准,与第三方设备的集成能力相对较差。

4.软件特性:DDC系统的上位机软件多为专用软件;PLC系统的上位机软件多为通用组态软件。具体到楼宇自控领域,使用专用的DDC比较方便,特别是上位机的工作量较小;使用
PLC则无论是下位机编程还是上位机组态都比较麻烦,需要从基础作起,对设计编程人员和使用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英语要求高。

网友A:
直接数字控制系统吧?

网友B:
DDC以前在净化空调控制上用过一次,功能跟PLC差不多。现在应该没有PLC应用广泛。

网友C:
DDC应该中央空调用的多,专业型较强,个人感觉编程方便,如江森DX8154、8454  FX05、06、15等

网友C:
如江森的双DO比例控制等专业性就较强了

网友D:
DDC没用过

网友E:
没见过ddc

网友F:
用户工程人员往往都会选择自己熟知的产品。所以服务很重要。

网友G:
没听说过,估计是厂家技术保守研发推出的

网友H:
DDC好像在空调系统见过几次,没有仔细看

网友I:
它代替了传统控制组件,如温度开关、接收控制器或其它电子机械组件及优于PLC等,特别成为各种建筑环境控制的通用模式。DDC系统是利用微信号处理器来做执行各种逻辑控制功能,它主要采用电子驱动,但也可用传感器连接气动机构。DDC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参数的采集、传输到控制等各个环节均采用数字控制功能来实现。同时一个数字控制器可实现多个常规仪表控制器的功能,可有多个不同对象的控制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