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一下。

楼主(2016-04-22):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变送器是将温度探头的微弱的电压转成0-5V或0-10V电压供PLC或控制器识别已方便PLC控制温度恒温。

网友B:
楼主有什么不明白?

网友C:
楼主太聪明了

网友D:
热电阻转换成plc模拟量输入

网友E:
不知道你要解释什么,挺简单的个东西!

网友F:
解什么呢?

网友G:
底下那个好像是万用板,楼主有钱

网友H:
1和2输出还是3和4输出?

网友I:
楼主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底下那个好像是万用板,楼主有钱
拧螺丝不用打孔直接拧上去。

网友K:
没什么好解释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1和2是输出,3和4是24v吗?还有就是5,6,7,8是接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底下那个好像是万用板,楼主有钱
都是公司的,嘻嘻。

网友L:
解释什么,第一次见到检测导轨的元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L:
解释什么,第一次见到检测导轨的元件
大师::人家指的是导轨安装式温度变送器

网友M:
这个东东,带电流电压双输出的。不错

网友N:
拆开看看PCB板。

网友O:
好像是1和2输出0一5V,3和4输出O一10v,5~8是接输入

网友P: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