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模块异常

楼主(2016-04-22):
三菱q系列通过cclink控制流水线,现在出现有的站总出现模块异常,是漏站吗?接完终端电阻现象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A:
可以用编程软件里的CC-LINK诊断功能查看具体是哪个站链接有问题,然后再去查查问题站的接线有没有松动,拨码开关的站号是否有错,通讯速率是否一致。还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1795307598

网友B:
如果模块有报错,可以读取错误代码的。

网友C:
是新的生产线还是已经运行过一段时间了。从站通讯模块看一下是哪个站报故障了
我们这里的CC-LINK也出过不少次报故障的事

网友D:
看一下报错站点,应该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