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2):
今年电动车实在充不住电了,一天都骑不下来,想加补充液,结果卖补充液的说这个不能加,加了坏的更快,不行就换新电池。回来百度了一下有的说是可以加,反正也是要换,加坏了就加坏了,买了两瓶加上了,还不敢装回电动车,怕漏液。所以就把电池放在外面充,明天看效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能有效果不???

网友A:
加入电解液过半小时以后冲电12小时,试过沒问题,就以前也试过加蒸溜水至使电瓶无法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入电解液过半小时以后冲电12小时,试过沒问题,就以前也试过加蒸溜水至使电瓶无法使用。

加过屈臣氏蒸馏水,充电后,发现效果还远不如之前呢,加的不太多不知怎么回事,根本走不远。应该加电解液吧,但没有试过。

网友C:
也许行,也要看电池用了多久,用了很久的电池加什么都没用。

网友D:
铅酸蓄电池可以补液,否则就不需要。

网友E:
正常情况下加“蒸馏水”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这个加了也没有效果的话就是电瓶已经到寿了,其实就是加晚了,发展电池容量下降,就少加一点,这样能好点,你现在的情况是,电池的极板已经损坏,脱落,加水也不起作用的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以前加蒸溜水的,没加前还可用,加入后向你所说,和报废沒什么两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以前加蒸溜水的,没加前还可用,加入后向你所说,和报废沒什么两样。
加水也许电池的电解液密度低了,那还能用???

网友G:
如果是漏液引起的,那么你加电解液是有效果的,否则立马报废

网友H:
有可能会一时感觉比较有电,电池都是有寿命的
以前在电池厂干过,听老工程师说,电池用久了感觉充不进电可以用大点电流半波整流(不加虑波电路)方式充电几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可能会一时感觉比较有电,电池都是有寿命的
以前在电池厂干过,听老工程师说,电池用久了感觉充不进电可以用大点电流半波整流(不加虑波电路)方式充电几次
貌似也听说过,脉冲直流电能恢复电池容量。

网友I:
听厂家说过,蓄电池自己加液只能加蒸馏水,佛则很快玩完。不建议加电解液。如果电池硫化严重,加蒸馏水也不行的。会更没劲。

网友J:
静等楼主的实验结果,好使的话我的电动车也加点

网友K:
反正坏了,你就算做实验

网友L:
以前多是直接换的啊

网友M:
可以只加蒸溜水,挥发的水分多

网友N:
我加过蒸馏水,比没加之前好多了

网友O:
感觉你这是新车啊

网友P:
加了没事  不要加满

网友Q:
已经快不行了,就当做试验了。

网友R:
试试吧,楼主结果出来了没有

网友S:
换新的吧!拆下旧的可以抵给卖的人!

网友T:
拆开看看就明白了,现在的铅酸电瓶都是无液体结构。电池容量下降厉害后,主要是极板硫化,用半波充电可以恢复一点,但是用不了多久又是老样子了。

网友U:
我以前都要加蒸馏水的。

网友V:
免维护的就没用,直接换新

网友W:
现在的蓄电池,都不用加电解液,一次性的。不能充电了就换掉。主要是看充电电流,如果提高充电电压,充电电流不变,就是电瓶完蛋了。没治,必须换。

网友X:
我的电池是充电不跳灯 所以判断缺水,加的 哇哈哈纯净水,

楼主的电池应该是硫化严重 ,所以续航不行。 坐等楼主更新

楼主:
回复 网友J:
感觉没什么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X:
没效果

网友I:
没效果说明你的电瓶寿命到了,可以以旧换新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那我的电动车还是直接换电池吧

楼主:
该换的就换,百度也骗人

网友Y:
加了也没用,电池寿命到期了!

网友K:
我的蓄电池组早上加了蒸馏水,现在充电中

网友Z:
蓄电池要保养,修复效果很小,保养一是不要深放电,勤充电,二是及时补水,大概两三年补一次,还可以再用两三年,不要等电池不行了再补,补了也没用。

网友AA:
电池需要加水的重要信号,就是充电不变灯。
还有电池加水的操作比较麻烦,首先放完电差不多,然后再加水静置几个小时,然后再充电,如果充电过程中有液体冒出,就是加水多了,需要适当抽出维持液体平衡。还不如直接换新比较省事。

网友AA:
楼主的是48V的车,如果行程缩水厉害,或者充电时间太短就提示满电了,可以考虑是否四个当中的某一个不行了,检测的方法就是把车跑到欠电去,再用万用表测量单个电压值,肯定会有一个电压低于12V,直接到车行去花二三十元钱替换一个能用的旧电瓶。我的车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有可能会一时感觉比较有电,电池都是有寿命的
以前在电池厂干过,听老工程师说,电池用久了感觉充不进电可以用大点电流半波整流(不加虑波电路)方式充电几次
有点激活极板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两年多了,没怎么骑,可能是冬天将近五个月没骑造成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等楼主实验,谢谢楼主。
实验结果很差,前天感觉跟没加一样,今天早上觉得好像还不如以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希望你有收获,我得好像是没得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可能会一时感觉比较有电,电池都是有寿命的
以前在电池厂干过,听老工程师说,电池用久了感觉充不进电可以用大点电流半波整流(不加虑波电路)方式充电几次
具体是怎么个做法呢,市电是220V如果用半波整流的话电压应该是99V,可电池是60V,要让整流后的电压是60V那就得220变130的变压器,这样的变压器市面上好像没有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可能会一时感觉比较有电,电池都是有寿命的
以前在电池厂干过,听老工程师说,电池用久了感觉充不进电可以用大点电流半波整流(不加虑波电路)方式充电几次
具体是怎么个做法呢,市电是220V如果用半波整流的话电压应该是99V,可电池是60V,要让整流后的电压是60V那就得220变130的变压器,这样的变压器市面上好像没有的
必须得根据电池电压用相应的变压器,这是基本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可能会一时感觉比较有电,电池都是有寿命的
以前在电池厂干过,听老工程师说,电池用久了感觉充不进电可以用大点电流半波整流(不加虑波电路)方式充电几次
具体是怎么个做法呢,市电是220V如果用半波整流的话电压应该是99V,可电池是60V,要让整流后的电压是60V那就得220变130的变压器,这样的变压器市面上好像没有的
必须得根据电池电压用相应的变压器,这是基本常识
看来还真得量身定做了

网友K:
我的蓄电池组12V20AH*6,已经完全活化,刚刚跑了2个钟60K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蓄电池组12V20AH*6,已经完全活化,刚刚跑了2个钟60KM以上
你加的蒸馏水???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蓄电池组12V20AH*6,已经完全活化,刚刚跑了2个钟60KM以上
你加的蒸馏水???
对滴,完全就是蒸馏水,电池组经那种所谓的活化充电器充电32小时

楼主:
回复 网友K:
什么是活化充电器,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