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2):
 西门子G120变频器如果不带编码器普通 的运用,直接在面板上就可以快速调试,但是带编码器做动态优化会遇到很多问题,容易不通过。我现场两台一模一样的,一台变频器一次就通过,另一台总是报异常,两台同样的,就是有一台总是通不过怎么办,不做动态优化直接用,但是运行就不稳定,明明设定500转,运行后会过冲到510多再跌回来。
 这种问题最头疼了,因为光一个动态优化通不过就让人束手无着,于是只得手动调节速度环,西门子的变频器不像国产的,日系的就是一条条参数,它包含了闭环调速的很多理论。所以用好西门子的产品确实可以受益很多。它的功能块图告诉我们,由于速度设定值和实际反馈值存在误差。根据双闭环调速原理,可以对速度环进行PID调节,于是我打开功能图参数,开始试着调节速度环,慢慢的过了一个小时,终于接近想要的效果。其实西门子的动态优化(转速优化)就是对速度环的一个自动调节计算,我们在操作这一步时就是把这个调节过程交给了变频器自动完成,如果在遇上动态优化无法通过的情况下很多人会束手无策,其实就是把这个自动调节的过程让我们人工去调节它,慢慢达到想要的效果。
 调试变频器还会遇到各样的问题,比如某台变频器选择为21(带编码器的速度控制),但是总是优化通不过,报速度超出公差范围。改为VF控制模式,直接在软件上观看到编码器有转速反馈,和实际转速一致。又改回21,监控编码器反馈为0,奇怪了怎么VF模式下有,矢量控制就没有反馈呢,于是不启动变频器,依旧为21模式,然后让人手动转动编码器发现监控有反馈,为什么不启动编码器是反馈显示而一启动变频器编码器反馈就没有呢。于是再来优化,就是通不过。没办法各种咨询西门子客服,各种查线路,后来突然灵光一闪,让电工把编码器的近变频器端接地,接好后动态优化一次通过。
 还有一次,某个带编码器做转速优化总是通不过,怀疑接线有问题,于是单独拉一根线接编码器还是不行,没办法了另外换一个编码器接在这根单独的线上一试,优化通过。于是再换回来还是不行,就只有把这个编码器换了。

网友A:
楼主,你的调试心得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B:
还没用过西门子的,不过,日系的变频器确实只是一条条的指令

网友C:
G120的调试其实挺有意思的。特别是,你可以先离线状态(就是计算机和变频器先不在线通讯),设置好你的G120型号、电机铭牌数据、控制方式等基本参数,然后在线通讯,并把它下传到G120里去,合闸两次(第一次合闸,自动结束,再合第二次),所有的静态辨识与动态优化就都做完了。剩下的事情就是设置你的现场工艺控制功能了。比如,是转矩控制还是主从控制;卷绕的卷径计算或补偿等。

G120还有可以现场监控参数曲线的功能,检验自己调试质量和水平;他还有用户参数功能,对于一个特殊的应用,所涉及的参数专门建立一个文件,叫dnl文件或mxl文件,保存起来,下次如有类似的控制,可以不用再去设置参数,直接把这个保存的文件去覆盖参数表就ok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批量调试方法。

关于编码器反馈信号一定要用专用编码器信号电缆才可靠。这里就不赘述了。

网友D:
西门子的变频器除了会放炮,还就是完全不人性化

网友E:
以前修过一台s120的变频器,也不会用,最后用440的主板试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G120的调试其实挺有意思的。特别是,你可以先离线状态(就是计算机和变频器先不在线通讯),设置好你的G120型号、电机铭牌数据、控制方式等基本参数,然后在线通讯,并把它下传到G120里去,合闸两次(第一次合闸,自动结束,再合第二次),所有的静态辨识与动态优化就都做完了。剩下的事情就是设置你的现场工艺控制功能了。比如,是转矩控制还是主从控制;卷绕的卷径计算或补偿等。

G120还有可以现场监控参数曲线的功能,检验自己调试质量和水平;他还有用户参数功能,对于一个特殊的应用,所涉及的参数专门建立一个文件,叫dnl文件或mxl文件,保存起来,下次如有类似的控制,可以不用再去设置参数,直接把这个保存的文件去覆盖参数表就ok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批量调试方法。

关于编码器反馈信号一定要用专用编码器信号电缆才可靠。这里就不赘述了。
谢谢回复。真希望有机会向你学习,在西门子网站也经常看到你。请问合闸两次是指主回路断电两次吗?

网友F:
遇到变频器带编码器的。必须将编码器的地线与地连接。否则变频器容易报故障。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我最近也在研究G120,另外还有SEW变频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所谓合闸两次,是指的启动命令,主回路(变频器)进线始终带电,而变频器输出通断电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