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2):
是这样的,一台涂布机需要改造,其中一些是需要保证几个三相电机的同步,之前采用的是摆杆但是由于材料原因,厂家要求更换一种方式,我个人的想法是添加编码器,然后根据编码器反馈脉冲数到PLC,利用各个之间的反馈差值趋近于0实现PID控制,然后通过RS485给定变频器频率实现同步,但是在实际情况中需要使用的编码器数大于PLC高速计数口,我在网上也找到了一些关于变频器PG卡使用利用变频器内部PID实现的同步,但是以前没有接触过PG卡,现在脑子里弄的云里雾里乱的很,希望各位老师帮忙指点指点也让我开开窍,谢谢!!

网友A:
摆杆张力?那试试张力传感器呢?也可以用同步控制器,我也是涂布行业的,可以加我qq,329234071

网友B:
我这里的设备是两台同步,一放卷一收卷靠的就是张力控制器

网友C:
同步控制器,收卷放卷变频力矩模式

网友D:
最老的机器是 放卷 用磁粉制动器 , 网纹和冷却用同步控制器, 收卷用力矩.   现在的机子大多是 收放卷用自动张力肉控制器力矩, 网纹冷却等用速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