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3):
西门子PLC怎么看版本?

网友A:
plc只有型号 没有版本

网友B:
200的有E-STAND 03  08之类的

网友C:
楼主说的是300CPU的固件版本号吧?

网友C:
双击硬件组态里的CPU

网友D:
200的连上PLC就可以看到2.几的那个就是

网友E:
问题好模糊啊!

网友F:
看序列号 不同的版本序列号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用软件,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看出版本呢?求指教。谢谢

网友G:
部分模块标示有硬件版本,比如大部分的cpu。。。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就不知道了
买新模块时应该有标示的吧

网友H:
从模块编号可以看生产年代

网友I:
系列号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