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3):
手上有个继电器输出型的plc,因为想做一下隔离,在plc和负载之间加了继电器,用plc的继电器输去控制这个继电器,从而控制负载。这样用继电器控制继电器,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A:
没有问题,就如同继电器直接控制接触器一样,考虑下触点容量就行了。

网友B:
你负载不应该用继电器,应该用接触器啊。

网友C:
plc继电器输出直接控制接触器有时如果开关频率高,会烧坏plc输出点,所以中间增加中间继电器以保护

网友D:
这个当然可以,相当于放大电路
有专用的继电器排组配线很方便的

网友E:
这种方法是推荐的用法。

网友F:
这样做很好。

网友G:
大部分不都这么做的吗?

网友H:
完全可以,有继电器的放大板,一个板上4个 8个  10个  16个  32个继电器的都有!

网友I:
没问题的,很多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J:
只要容量等合适,没有问题;以往的继电器控制电路,就可能用到该类型电路。

网友K:
这样做可以保护plc内部触点,防止频繁动作烧毁内部触点。

网友L:
PLC的内部继电器使用寿命肯定会长很多的。

网友M:
唉,继电器输出型的PLC,输出的本身就是干触点,和负载连接就是隔离的。干嘛还要再隔离?除非是负载电流大,干触点不行,需要扩容,才加一个强触发。

网友N:
没问题的  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O:
这个当然可以而且还有许多优点

网友P:
只要容量够就可以,考虑控制线圈,增加容阻吸收一下。

网友Q:
如果楼主要外加继电器的话,还是选晶体管输出为佳

网友R:
这个当然没问题了,这是PLC的基本接线方法之一,注意继电器是中间继电器,额定电压与PLC输出点电压匹配。

网友S:
标准的就是这样接法的

网友T:
你的控制负载是多大的。然后才会有应对的办法。

网友U:
这个可以.很多这样子

网友V:
当然当然,这样做最好,既能放大触点容量还能起隔离作用。实际工作中经常这样做。

网友W:
本来就该这么做

网友X:
在工程设计施工时继电器输出PLC为了保护隔离PLC内部继电器通常都用外接继电器控制负载,晶体管型的除产生频率脉冲外有时也要外接继电器,要依控制要求而定.

网友Y:
引用 网友C:
plc继电器输出直接控制接触器有时如果开关频率高,会烧坏plc输出点,所以中间增加中间继电器以保护
开关频率高,那不是简单的“烧坏”,即便增加中继寿命也常不了多上
频率高用继电器输出就是个错误。

网友Y:
引用 网友B:
你负载不应该用继电器,应该用接触器啊。
看负载大小,有的接触器还必须加个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