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shuli版主请联系我

楼主(2016-04-23):
吴工,我有工程项目,请求您帮助,请援手。当然是有尝的。我是编程遇到了问题。请一定要联系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陈景廉13794502290.谢谢。

网友A:
版主大人魅力好大呀

网友B:
亦可以后台站内信联系。

网友C:
吴工有电话的,你找他的帖子就可以看到。

网友D:
版主技术得到认可呀

网友E:
什么问题?你说说

网友F:
   我有两台电子装配(一台是装配手动编码器,另一台是装配线路板小按钮)的机器需要编程。
我怕搞不定,程序比较复杂。你有空过来帮忙编程吗?

    一台是用三菱FX3U-128点;另一台是松下FPX-C60T+两个FPX040T的模块。现在IO电都已经排布好,线已经都接好,传感器位置都调整好了。都是用信捷的触摸屏。

     三菱我不熟,这台请了两个人来编,结果都只是浪费时间。
     松下这台我比较熟,但是客户要求要一个暂停功能,我自问搞不出来。

     要是群里的你和群里的师傅们都不帮我,那我这次真的要不知怎么死了!表情请大家务必帮帮忙!

     至于报酬,这个只能先过来现场看看,直接跟老板谈。

     地址:广东省博罗县湖镇镇。

     我自己可以分文不要。不为什么,只为一个信用!

    我电脑在这论坛上载不了图片。想要看资料的请留下邮箱。

    首先声明,这台编码器的线路不是我做的,按钮那台才是我做的。

网友G:
版主真的很厉害

网友H:
在楼主附近的,能帮的一定要去帮帮忙!
我们不能只是在论坛上帮忙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在楼主附近的,能帮的一定要去帮帮忙!
我们不能只是在论坛上帮忙

哥们

网友I:
你自己编程实验了吗
感觉不是很自信的样子

网友J:
没见过这种设备,来学习下,顺便帮楼主顶楼。

楼主:
我实验过几次那个中断指令,始终搞不懂

网友K:
[楼主也是老人了,07年注册的,看来问题比较严重

网友L:
可惜太远,帮顶吧.

网友M:
呵呵,就这样放弃了钻研?
发帖求助可以理解,但是让网友远程出差去帮忙,确实大单。遇到技术难题不可怕,把难题的节点简明扼要的陈述出来,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的经验可是经过上百年才总结出来的。

比如暂停功能,可以使用状态记忆功能,比如步进梯形图中的步记忆。另外一台装配手动编码器?什么难题?

网友E:
实在是没有办法帮得上这个事情,我在重庆,太远了。理论上来说,一个装配机,不是难度不是很大。装配机,多用气缸或者步进电机,都是走死位置。
把每个工位的动作分开,全部独立出来,不要写在一起了。然后把最后一个条件又全部关联。这样做就很简单了的。
气动机器,要暂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功能直接回复用户,暂停功能不可能实现。
看了你这个图片,机器程序比较简单。
只要按我说的,每个工位都独立编程就安全没有问题了。只是千万不要用SFC格式,这么多动作,SFC格式是不好做的。
再点评一下图片上的机器:那些气管选太大了,这么小的气缸,装4mm的管就够了,这么多气缸同时动作,进气管要求足够大,否则将会成为一个无法找到故障原因的设备。接近开关的也选择了便宜货,看了那个接近开关,就那种15~30左右的,在自动机器里面,便宜元件最好少用。
很象我这台机器:

网友N:
有没有做单步功能,这个和暂停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师傅指点

楼主:
吴工大概很忙,请在珠三角附近的师傅过来帮帮忙吧!

楼主:
帮忙是有偿还的。
还是没人鸟我,唉!

楼主:
我还是去那个中国工控网寻求帮助吧。这里大家都是大忙人,也许那边运气会好些

网友O:
这种机器的程序应当还是好编的。自己先写一下手动部分,然后加上自动。

网友P:
回复 网友E:
请教吴工,步进电机配套的环形变压器,很多人都是经过整流滤波,在接入步进驱动,您实际应用时、不装整流器的和装的,差异大吗? 您选择环牛时一般输出多大电压? 烦请指点

网友P:
吴工说的很对,像这样的专机,就是把每个相对独立的机构,看做一个单元,写一块程序,最后按照设备工作流程,顺序关联,逐步启动,就好了,

网友Q:
太远了!遇上复杂的机械动作,我都是分部分写,然后在一个主要条件下串起来,不然调试出问题了,都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引起的!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繁琐,需要耐心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P:
请教吴工,步进电机配套的环形变压器,很多人都是经过整流滤波,在接入步进驱动,您实际应用时、不装整流器的和装的,差异大吗? 您选择环牛时一般输出多大电压? 烦请指点
环形变压器我记得肯定需要整流的吧,线圈内部没有自带有整流电路呀。而步进马达驱动器肯定是需要直流电源供电的对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去那个中国工控网寻求帮助吧。这里大家都是大忙人,也许那边运气会好些
你没有把网友去帮忙的风险降低到最低。
如果你全权负责全厂的设备的研制项目,直接跟老板说我不是全能神,凭自己的能力无法完成项目,需要借助外部技术力量。委外产生的总费用大概是¥8000元,要不你把我炒了,换人;要不你就掏钱给我找人去处理该难题,我跟着也能从中偷师学技术。

网友R:
回复 网友M:
也有交流供电的,我用了很多经环牛变压到AC80V到步进驱动器。

网友S:
中国工控网 有个工控速派!!!
可以快速派去高手帮你解决。。。
我这里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需要的话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