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3):
现场设备刹车采用图示接法,380Vac电压输入供电。通电后前端空开直接跳闸,镇流器烧坏(端口2与5变短路),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镇流器频繁烧毁,后面发现供电继电器至接口3的电线不通,目前没有镇流模块更换,没办法继续排查。此电线不通会导致跳闸,镇流器烧坏吗?

楼主:
接线图发在一楼

网友A:
线圈没问题?就换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开始就是刹车线圈烧了,后面直接换了一个电机,又跳闸,镇流器烧了,新电机线圈没问题

网友B:
吸合不到位或卡,电流大。

网友C:
估计是刹车线圈烧了,继而整流回路短路,空开跳。测一下刹车线圈阻值可以验证!

网友D:
这什么电机还要镇流器?

网友E:
我曾遇到SEW电机的刹车线圈供电电压(电机铭牌上标为制动电压)是220V,但设计、安装、使用三方都用380V供电,因此经常烧刹车线圈与模块,直到我到该单位,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F:
你可以先不要接刹车电阻 试一试 看看还烧不烧,如果不接负载 还烧 的话  就有可能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G:
估计刹车线圈电压不对吧!
简单的测试就是直接用220V接一个二极管整流给刹车线圈通电(刹车线圈需要并一个续流二极管),如果刹车正常吸合就是电压铁定错误!!

网友H:
楼主这个是sew电机抱闸,和整流块,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几天没来,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解决,重新换了一个刹车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