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压机找零点 故障

楼主(2016-04-23):
本人遇到一台旋压机,现在零点X1 X2 X4能找到,X3找不到。我换了一个光栅,还是找不到。
我把光栅拔掉,插会去又可以了,但下次找零还得是用这个方法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求大师指点

网友A:
这个有点不好说啊,是系统没有复位么

网友B:
四个都是光删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 的 ,右4个。就X2每次回零点都要拔一节头,机器才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系统没复位。机器不能启动

网友C:
没有具体接线图,怎么帮你

网友D:
可以理解为光栅没有动作,你把光栅拔了就相当于动作了。
观察下输入点状态,是不是接头接触不好?没现场图不知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E:
好像是保护电路部分出了问题了。

网友F:
看有没有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头是新的换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具体一点吗?本人虚心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