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3):
我单位新上2套烘烤器。PLC300的,触摸屏操作。其中第一台安装后操作,显示都正常。第二台程序和画面与第一台都一样。第二台触摸屏操作风机,调节阀都正常,PLC模拟量流量和压力输出是0,可是画面显示的煤气流量和压力都超量程。将第一套烘烤器的PLC的CPU,模拟量输入模板和触摸屏包括通讯电缆全部换到第二套上,PLC输出为0,画面显示仍超量程。将第二套CPU和触摸屏和通讯电缆安装到第一套上,画面显示正常。重新安装到第二套,故障仍出现。为什么?

网友A:
出轨了,不会吧,挂上电脑监控一下各个变量,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这样看问题应该出在输入信号。

网友C:
监控一下输入变量,外部输入应该有问题。

网友D:
看楼主这么换硬件,是不是没装备联线看看呢?

网友E:
在线监控一下输入量吧

网友F:
超量程有可能是输入的模拟量信号小于下限值,找表先测量一下,信号是否正确接入了模拟量通道,怀疑你这个是外部接线问题,有条件可以用电脑监视一下,看看实际输入信号值。

楼主:
将压力和流量加4、20mA信号,plc输出正常,但画面显示仍就是超量程。后将通讯电缆的接口接地,故障消失。

网友G:
检查一下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