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3):
有一信捷XC2-16T-E加上密码,无法打开,我重新编了程序,下载时为什么还要输入口令。我好像以前用新程序可以覆盖旧程序,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是不是设置成禁止读写操作,可以清空PLC存储器,然后重新下载。三菱的就是这样,信捷的没用过

网友B:
有密码保护的并且是不记得了的,一般先清后下。如果是想覆盖过去的操作的话,应该都是相同的程序,经过稍微改动了以后再重新覆盖过去的吧。

网友C:
先对PLC内存清空,再下载!

网友D:
只能先清空再去下载了,具体可以问下客服的!

网友E:
直接清空PLC存储器吧,设置了密码不能下载程序的

网友F:
可能是为了保护已有程序吧;
如以上回复,可以回复出厂值或清空存储器等再下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一信捷XC2-16T-E加上密码,无法打开,我重新编了程序,下载时为什么还要输入口令。我好像以前用新程序可以覆盖旧程序,请大家指点

因为人家在密码里面点了《高级》,PLC已经无法使用了。你也清除不了内存,你也恢复不了出厂设置。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貌似没有解不开的锁!

网友I:
如果PLC被锁了,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拯救了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一信捷XC2-16T-E加上密码,无法打开,我重新编了程序,下载时为什么还要输入口令。我好像以前用新程序可以覆盖旧程序,请大家指点

因为人家在密码里面点了《高级》,PLC已经无法使用了。你也清除不了内存,你也恢复不了出厂设置。
这PLC岂不是就废啦,太损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PLC被锁了,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拯救了呢?
厂家应该有后门
还谁家的plc是这样?

网友K:
这么小的plc,可以扔了 换个新的不贵。编程也比较简单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这么小的plc,可以扔了 换个新的不贵。编程也比较简单

的确如此,我手上就有一个信捷PLC人家加密并且点了《高级》,导致无法使用。

网友L:
把整个程序清空呢?

网友M:
这个:如果清除内存无法操作,然后咨询信捷400电话,在无法解决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