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3):
在M0到M29继电器中,在触摸屏上要选择这30个继电器中的一个置位,若要选择另一个,则必须把之前的复位后,才可以置下一个继电器为1。请问,程序怎样编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M0到M29继电器中,在触摸屏上要选择这30个继电器中的一个置位,若要选择另一个,则必须把之前的复位后,才可以置下一个继电器为1。请问,程序怎样编程啊?

使用SUM指令判断M0~M31是否有位为ON,
例如:DSUM K8M0 D0
LDD>= D0 K1---------------------------XXXXXXX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