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4):
机械在运行过程中老是 报,我这里是6台西门子440经过dp线接入西门子315中的,机械在运行中突然就停了,报f0070,接头重新安装过了,屏蔽线也接了,波特率是1.5 请问大侠嗯还有其它方法没有,另外dp头之间的线没有1米可能有哪些影响,大家知道不?我的dp头之间的线就没有1米

网友A:
测量一下DP头的终端电阻。末端插头终端电阻打到NO上。

网友B:
通讯故障的原因和处理办法很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在软件上,要采用下载块的办法,在硬件上,要做好所有主从站的等电位。仅仅是屏蔽和接地还不够,另外,终端电阻要有。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打到on上面的,目前就是 有时候正常,运行过程中 突然就报故障l,重启一次又好粒

网友B:
关于DP通讯的三部曲。等电位,屏蔽,接地。另外软件要下载一个块。在西门子论坛,有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C:
可能原因楼上都说了,怀疑是通讯线接触不良以及终端电阻开关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