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探讨

楼主(2016-04-24):
炸机的条件:以两管IGBT为例,一上下管同时导通。二驱动电路负压丢失。三IGBT工作在放大状态。四过电流。五过电压。六过热。
炸机的原因:我这里不做说明,请大家踊跃发言,多多益善,既然是工控论坛,发表言论,畅谈想法,相互辩论的风气应该提倡

网友A:
还有进水了????????

楼主:
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大禹治水,才有夏。维修变频器多年了,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变频器修好了,炸机的原因不明,心有不甘,就算我脑袋进水了,请大家帮帮我,也算给变频器这个行业做点贡献,水深不要紧,难道没有会游泳的,请大家尽情的跳吧,清水出芙蓉嘛,各抒己见,赶快发言吧。

网友B:
igbt有工艺缺陷

网友C:
关于过流?IGBT块不是有自我保护功能吗?一般过热可能炸机,过流会吗?其它的总结的很不错呦。

网友D:
IGBT老化了就该炸机,人老了就该死

网友E:
楼主列出的炸鸡条件基本不成立!正如四楼所说,变频器不是有各项的过压、过流、过热的自我保护功能的吗?上下管同时导通?也不大可能!不是有个叫什么死区的吗………
关于炸鸡的条件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去做一个低级的错误就足够能把鸡炸的轰轰烈烈,烈烈轰轰,比如把AC220V输入的变频器改接为AC380V…又如AC380V的变频器把RST的接电机,UVW的接AC380V,然后上电然后运行……或一楼的办法,搞点水进去……以上这些对于炸鸡的条件80%可能成立,100%就不可能的,你要相信变频器的保护功能是灰常强大的。
其实炸鸡的条件瞒多的,楼主不防去百度一下

楼主:
保护是有条件,比如雷击就可能炸机,接地电流超过200%,电机短路,驱动电压低于+-12V,使IGBT工作在放大区都可能炸机,驱动波形失真,驱动电阻组值变大或开路,栅极电阻开路或阻值变大,霍尔元件损坏,IGBT保护电路失灵,可引起炸机。。。

网友F:
输出瞬间短路也有可能炸鸡的!

网友G:
炸鸡原因有很多种,分析起来还是不较多的

网友H:
炸鸡:说到底就是瞬间能量过大就炸了

网友I:
电机绝缘差也会“炸鸡”,这个很有体会的。有台车床加了个磨头,磨头电机3.7KW,磨削时要充分冷却,腐蚀很严重。这个电机的变频器一年内炸了六次,奶奶的,每次模块都是V相炸、整流炸,用摇表量电机的绝缘很差了,但接工频一直用到现在也没事!现在变频器修好到现场安装首先测电机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