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4):
请教各位 欧姆龙编程指令不太熟悉 ,我现有一台220V的马达 只有正转 且有三段速度高速 中速和低速 通过三个继电器控制,满足条件一启动低速,条件二启动中速 条件三高速 其中条件1,2,3 会由于挑起温度变化 会有变化 即速度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当实际压力大于设定压力时,此时要是运行在低速就变成中速,中速就变成高速,高速就没有变化,这个程序各位有没简单的思路  谢谢!!

网友A:
首先要确定压力变化是用模拟量还是开关量输入plc,再来具体编写plc程序。
另外按照你的要求不用plc同样可以完成。

网友B:
比较输出不同的W,控制输出就行了

网友C:
楼主:你的压力检测是压力开关还是变送器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压力传感器 电流信号

网友E:
可以不用PLC也可以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压力传感器 电流信号
选用哪种多个数字量输出的仪表即可

网友F:
你电机的低  中  高速度是用什么方式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