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线径

楼主(2016-04-24):
请教老师:有一组16平方厘米铜芯单(根)股线径与另一组16平方厘米铜芯多(根)股线径,哪一种承受负载大.为什么.

网友A:
16平方的单股线还真没见过

网友B:
多股的好,因为它的表面积大。

网友C:
16平方厘米铜芯单(根)股线径,如果是矩形的话是10mm*160mm,你那个是铜母排呀

网友D:
导线的集肤效应,多股载流量大些!

网友E:
我认为分直流和交流,交流又要看频率,中高频的话考虑肌肤效应,多股占优势。低频和直流的话,没有什么比较意义。
题目原本就很奇怪,一组与另一组?一组裸线一组带绝缘的线,还是都带绝缘带绝缘层不同的线?何况应用条件要不一样,那区别更是大了,当然也失去了比较的意义表情。个人觉得题目实际应用价值不大
个人拙见,不喜勿喷

网友F:
肯定是多股的载流量大呀。

网友G:
确实,描述方面还可以更清晰一点。

一组……线径与另一组……线径,哪一种承受负载大:
这一组与另一组,具体所指,比如其组成情况等;
承受负载的,是线还是线径,负载是力还是其他,若是指电功率,则电压如何。

平方厘米,确定吗。

网友H:
多股的容易氧化变黑,我家就是这个情况,难道是线不好?

网友I:
多股的大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C:
16平方厘米铜芯单(根)股线径,如果是矩形的话是10mm*160mm,你那个是铜母排呀
你算错了吧?

网友K:
回复 网友H:
应该是线的质量问题,我遇到过。外面的绝缘好好地,里面的芯线断了

网友L:
楼主的单位肯定用错了,应该是平方毫米,我们习惯称平方了。导线没有那么大规格的,1600mm2的导线谁见过,我们常用最大的截面240平方。
对于50Hz频率说,集肤效应不明显,单芯和多芯没多大区别,载流量主要跟散热条件有关系。

网友M:
肯定多股线的负载能力大,因为电流走的都是曲肤效应。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导线的集肤效应,多股载流量大些!
即使是多股的,每股之间也没有绝缘,而且也不分开,这里用集肤效应解释确实有点牵强

网友O:
画蛇添足了,说平方就好,厘米就不要带了。软线载流量大些。。。

楼主:
谢谢各位,昨天描述有些误不清,我的问题是16平方铜芯硬线与16平方铜芯软线,那种承受负载(电动机kw)大.

9

网友P:
应该是软线吧。现在还有硬线?单股的?16方就是铜棒了?不会吧?反正是多股绞线,芯数越多载流量越大。同等截面下。

网友Q:
平方厘米?
这么大的线?

单股没有多股线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16平方厘米铜芯单(根)股线径,如果是矩形的话是10mm*160mm,你那个是铜母排呀
你算错了吧?
也有可能哇:好像我小学没有毕业哇,对不对,楼主

网友R:
理论上同等截面多芯线载流量大,不过16平方的单芯铜线真没见过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N:

即使是多股的,每股之间也没有绝缘,而且也不分开,这里用集肤效应解释确实有点牵强
电工材料常识:同等截面的导线,多股因表面积比单根的要大,载流量也大一些!
截面120mm的电缆与同截面的铜棒载流量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区别是有的,但不大,不必纠结这个!如是移动的设备用软电缆,固定不动的,用vv电缆!

网友S:
一般都是用软的

网友T:
 多股载流量大些!载流量主要跟散热条件有关系。

网友U: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单位肯定用错了,应该是平方毫米,我们习惯称平方了。导线没有那么大规格的,1600mm2的导线谁见过,我们常用最大的截面240平方。
对于50Hz频率说,集肤效应不明显,单芯和多芯没多大区别,载流量主要跟散热条件有关系。
我们这里的看过的最大线径也是3×240平方毫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