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辰H6000系列5.5KW的修好开关电源后上电跳E19

楼主(2016-04-25):
根据说明书显示
更换了5v稳压管和2块7840还是一样,是不是上电自检不通过跳E19?
怎么屏蔽E19
或者怎么逐级检查
请各位大师傅教路,谢谢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没接模块?要把上臂的EU,EV,EW跟U,V,W连起来就可以了。测测7840 1/4 5/8脚5v供电是否正常,测5脚对对6,7脚电压是否在在2.55v左右,运放输出静态为为0V.
【方案】
TwinCAT 软件和 I/O 系统中集成了 HART 功能

楼主:
请教一下,模块已更换应该是好的,量度了2只7840,图左7840的1、4脚是4.9V,其余都是5.1V,图右4570的1脚是0.2V,7脚是12V,图左的4570的1脚是-12V,7脚也是-12V,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请教一下,模块已更换应该是好的,量度了2只7840,图左7840的1、4脚是4.9V,5、8脚是5.1V,图右的7840全部是5.1V,2只7840对地电压6、7脚都是2.55V
图右4570的1脚是0.2V,7脚是12V,图左的4570的1脚是-12V,7脚也是-12V,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测一下运放供电是否正常,运放放2,3脚电压基本相同,返馈电阻是否正常。
【方案】
奥普特—针尖缺陷检测

网友A:
运放本身也可能有问题。
+5
【方案】
进入智能服务时代,华北工控可提供智能客服系统专用嵌入式计算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供电+15V和-14.9V,应该正常

网友B:
这个焊工不敢看
【方案】
CNC | 存储行程极限I区域变更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焊功有什么不敢看 没清洗而已 清洗一下 漂漂亮亮
【方案】
IO-Link解决方案为电池生产保驾护航 | 应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