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线径

楼主(2016-04-25):
之前跑的线,没有留下图纸,只能靠经验估计线径。请问有何办法轻松确定线径吗

网友A:
千分尺测直径,自己计算。

网友B:
楼主想说的是走线,还是说线的大小?

网友C:
试试一楼的方法吧。

网友D:
电缆外皮都有打字,电线也有,你仔细看看

网友E:
估算一下也差不多,再测一下

网友F:
这就要经验了一般老电工用眼睛就能分辨线径

网友G:
没有测量工具只能平自己的经验估算了。

网友H:
找些有数据的线做对比不就行了1

网友I:
用眼看,拿手摸

网友J: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用眼睛看用经验判断,也可以把几种规格的线各拿一截比较着看,要精确的话只能用千分尺测量了

网友K:
凭经验肉眼看,反正俺是这样的。

网友L:
看截面,有个差不多的。。。

网友M:
测量铜丝直径和根数查表格,前提是国标的

网友N:
可以先凭经验看,然后核对;
核对包括看线鼻子上有无标记、导线上的标记、千分尺测量等。

网友O:
电缆线的外皮有参数标注。包括电流和耐压值。

网友P:
用市场上常规的鯉鱼式剥线钳能大概测出6平方以下的各挡线径

网友Q:
要准确只能是千分尺进行测量
有经验的都是凭经验进行确认!

网友R:
有经验的电工用眼睛就能看出来了啊。

网友S:
一般线上都有标的啊。

网友T:
一班目测,如要准确就要千分尺测量了

网友U:
目测吧!要是用卡尺卡的话,120mm的电缆估计只有95了,受经济大潮影响,缩水太厉害!

网友V:
拿几根标准线对照一下估计吧

楼主:
第一,是多股线,甚至是多股软线
第二,基本都不是国标的

网友W:
如果是老电工,基本一眼就能看出来。电缆的线径。

网友X:
一般都是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Y:
 有经验的电工用眼睛就能看出来了.经常干就知道了。

网友Z:
线径就那些,老电工目测对比下一般都知道

网友AA:
经常干的用目测就了,不过现在的线好像缩水的挻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