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5):
大家好!最近在弄一个项目,是一台流水线的控制。
项目内容:整条生产线总共有5个装配工位,依次为1,2,3,4,5;动作顺序由小到大,
每个装配工位都配一个电控箱(含PLC、触摸屏,可以调节每个工位里面的动作延时),
另外单配一个总控箱(含PLC和触摸屏)
动作流程:每个工位都可以本地操作,也可以由总控设定好的顺序自动控制(上一个工位完成后,给总控完成命令,总控进行下一个工位启动);5个工位的组合可以自由组合,低工位完成后给总控完成信号,总控控制下一个设定好的高工位动作
问题点:5个工位可以自由组合,那么程序该怎么写呢?例如:我可以选择1,3,5;也可以选择2,4,6.
选择是没问题。但是关键是怎么让程序往下运转(程序运行是要判断此工位有没有选择),我现在想的是,点运行后,先判断1工位有没有,再依次往下判断
那么总的组合有2*2*2*2*2-1=31(必须选择一个工位)种,程序写起来太麻烦!
想问问群里的朋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A:
为什么要每一个单元一个PLC? 这不增加成本么 用一个PLC不行么、?

网友B:
不用PLC和触摸屏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用远程CC-LINK,也没必要都用PLC了。

网友D:
没看明白,应当理清好逻辑了就好办。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1-5工位,比如1工位不选择时工件直接经过1工位到2工位,如果2工位不选择时直接到3工位依次往下走,如果1-5工位都不选择的话就不工作,这个程序不复杂,可以用一个PLC控制,也可以如楼主所说每个工位一个PLC一个触摸屏+一个总控PLC,每个工位一个PLC的话成本会高很多。因为是流水线,所以不要管怎样组合,总的工作条件是最少有一个工位选中,当工件到了选中工位是就工作、工件结束后将工件输送到下一工位,当该工位不选中是直接将工件输送到下一工位

网友F:
这个不能用选择分支做,要不确实太复杂.
用全工位做,避免了分支.
流程:
开始或者5工位结束--
----如果1被选---执行1工位---1工位结束--
       |                 |
               1没选

--如果1结束--如果2被选---执行2工位---2工位结束--
                |                 |
                       2没选

--如果2结束--如果3被选---执行3工位---3工位结束--
                |                 |
                       3没选
等等...直到5,又从1开始
就是所有工位都经历,每个低工位结束是高工位的启动条件.但是没选的工位不执行操作,只设定结束标志.

网友G:
没怎么看明白
但是纳闷为什么不用一个PLC
看描述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处理

网友H:
5个工位的组合可以自由组合。那得编码,给5个工位分配地址。

网友H:
楼主好象有点矛盾。流水线流水线那就是工序按部就班执行,但他要自由组合。表情有点纳闷。

网友I:
看描述用不到每个工位有PLC啊。

网友J:
钱多啊?每个工位都一套PLC+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J:
客户钱多,每个工位可以单独的操作,有些处理过程可以认为的添加延时,这个延时还可以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I:
客户钱多,每个工位可以单独的操作,有些处理过程可以认为的添加延时,这个延时还可以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其实5个工位就是5个处理过程,客户根据不同的产品选择不同的处理组合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但是这样走到每个工位,还是需要判断一下?走到当前工位,如果当前工位已经被选中,就执行当前的工位操作,没有选中,直接走下一个工位

网友K:
采用三菱FX系列的组网就行了,就是多加一个485BD罢了

网友L:
5个工位独立控制,又能互相联系起来?
绝对要采用集中控制的电气控制系统,如果客户钱多,完全可以购买高性能的三菱Q系列或者西门子的S7-300或者S7-400的模块式控制器,分散控制,集中管理。
每个工位安装一台19英寸进口触摸屏,用三菱的CCLINK或者西门子的DP现场总线通讯系统亦或者工业以太网总线进行组网。由主控模块式PLC控制器+远程IO模块,每个触摸屏界面控制本地工位。又能设定5个工位的联动控制的选择。

网友M:
一个PLC控制5个远端IO控模块

网友N:
引用 网友L:
5个工位独立控制,又能互相联系起来?
绝对要采用集中控制的电气控制系统,如果客户钱多,完全可以购买高性能的三菱Q系列或者西门子的S7-300或者S7-400的模块式控制器,分散控制,集中管理。
每个工位安装一台19英寸进口触摸屏,用三菱的CCLINK或者西门子的DP现场总线通讯系统亦或者工业以太网总线进行组网。由主控模块式PLC控制器+远程IO模块,每个触摸屏界面控制本地工位。又能设定5个工位的联动控制的选择。
要是电梯厂家都这么做,物业公司收多少物业费合适呢???

网友O:
这个不是太简单了,哪有什么排序的,主控直接发送工步数据给到各个工位,有接到的就跑,没接到的就停。
就是第一个循环稍微处理一下。

网友P:
一个plc基本就解决问题了,用sfc顺控指令,其他工位用cclink

网友O:
不知道楼主想清楚了没,这个不需要什么组合。自动模式下主控说了算,主控让工位跑就得跑,主控不让跑就不准跑。

网友E:
楼主说的是流水线,也就是说从工件是从工位1到工位5,各个工位负责各自的工序,也就是说新工件到了工位1、上一工件在工位2依次类推、将一个完整的工艺流程分成不同的工序,当然同一时间内每工位在执行各自的工序,所以需要这义互锁互联信号来判断何是将工件输送到下一位、当前工位是否执行当前工序等;如果用一个PLC的话将每个工位做成一个子程序,然后定义互锁互联的信号;如果每工序动作复杂且不差钱的话可以每工位一个PLC,然后用IO信号或用通讯(映射每工位的互锁互联信号到寄存器),用一个PLC作中控

网友Q:
使用一个寄存器记录当前需要工作的工序号,使用位元件记录设置的数据,当优先级高工位完成后将当前寄存器控制权交给下一优先级的工位,判断当前工作寄存器的值,对应工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