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变频器报警2340

楼主(2016-04-25):
接了几台ABB800-0060的变频器维修,经检测发现上电都显示正常,一运行就报警2340。看说明书是逆变器输出桥短路,也就是驱动有短路。单板带模块上电检测,驱动并没有短路的地方,6路驱动静态电压都为7.5V。输出电流检测那个陶瓷片我也换了,顺带我也把开关电源各个电压都测了一遍,都很正常。现在就迈入一个死胡同,不知道如何下手。难道是驱动有元器件老化造成的性能不好,真像很多朋友说的把光耦全换掉。这样也是一种方法,可是我觉得不可能每次遇到这个问题就直接换啊!希望熟悉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光耦可以在线测试

网友B:
静态正常,动态呢?单板测试时动态正常吗?

楼主:
AJ314供电电压24V,其它都测不到。动态没办法测,一运行就报警了。

网友C:
驱动板问题

网友D:
中间那路模块线是不是插反了?

网友E:
换个模块试一下

网友F(2023-05-30):
楼主你好  遇到了跟您一样的故障 情况也是一模一样6驱动电压静态7.4v  单板测试以往正常测试屏蔽2340同样办法也是报  故障期间查看4.02为11 即u-w上臂igbt短路 立板也更换3块了 应该可以排除立板   您是怎么解决的可否告知一二

网友G:
上电一会就报7510 comm module  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