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触摸屏如何增加按键密码

楼主(2016-04-25):
怕操作人员更改参数,想在按键上增加密码,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有人解答吗?
只晓得可以页面加密,按键不清楚
麻烦有人解答后,告诉下我
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亲

网友C:
我在程序里加也可以。

网友D:
感谢!我也正想问这个。

网友E:
HMI一般都有好多级密码,根据需要可设置相应的密码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我设置好了,点击时没有反应?既不提示我要输密码,也不弹出输密码的键盘,那我密码要在什么地方去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