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5):
刚才一声雷响,灯亮了一下,再看没人动开关啊,过电压了,赶紧把电脑电源线拔掉

网友A:
没坏掉电器就很好了

网友B:
是不是错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错觉

网友C:
没烧掉算是好的

网友D:
我们厂里有时打雷了会电网闪断,灯光会暗一下,这是我们就心里一紧,又来活了,每次都会有几台变频器跳停

网友E:
电脑没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能发贴,说明电脑是好的

网友F:
什么灯?
开关控火?
”灯亮了一下“灯原来就是亮的,只是比原来更亮了一下,以前经常遇到

网友G:
高压下的开关绝缘和低压是不同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才一声雷响,灯亮了一下,再看没人动开关啊,过电压了,赶紧把电脑电源线拔掉

要是在灯灭的时候,灯亮了一下。呵呵估计灯都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才一声雷响,灯亮了一下,再看没人动开关啊,过电压了,赶紧把电脑电源线拔掉

要是在灯灭的时候,灯亮了一下。呵呵估计灯都炸了。
开关是关的,控的是不是火我就不清楚了,打雷时灯亮了一下,也没炸,普通的节能灯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什么灯?
开关控火?
”灯亮了一下“灯原来就是亮的,只是比原来更亮了一下,以前经常遇到
我以为没开灯自发性的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才一声雷响,灯亮了一下,再看没人动开关啊,过电压了,赶紧把电脑电源线拔掉

要是在灯灭的时候,灯亮了一下。呵呵估计灯都炸了。
开关是关的,控的是不是火我就不清楚了,打雷时灯亮了一下,也没炸,普通的节能灯

哦,原来如此。在线上感应出来电啦。我在90年代农村还是普通电视接收天线有20多米高,在打雷的时候,在天线一端接个节能灯。就能点亮节能灯。

网友J:
这个还是小心一点为好,打雷最好把家里电器关掉。

网友K:
前端加装防雷器件,且加装多套装置防雷器件比较保险

网友L:
小心为好

网友M:
这个现象还从来没看到过,可能是我单位的楼矮?

网友N:
只记得几年前打雷厉害的时候空压机跳了,其他都没印象了,前单位不行的打雷都要停生产,要不。。。。。

网友O:
多在的雷啊

网友P:
家用电器没烧就不错了。

网友Q:
机子没事就好!

网友R:
雷雨天拔掉电源插头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才一声雷响,灯亮了一下,再看没人动开关啊,过电压了,赶紧把电脑电源线拔掉
要是在灯灭的时候,灯亮了一下。呵呵估计灯都炸了。
开关是关的,控的是不是火我就不清楚了,打雷时灯亮了一下,也没炸,普通的节能灯
哦,原来如此。在线上感应出来电啦。我在90年代农村还是普通电视接收天线有20多米高,在打雷的时候,在天线一端接个节能灯。就能点亮节能灯。
我的天线应该有25米往上,但是我专门做了避雷针,地下当时埋的是电弧炉那种大碳棒直径100的6根,是电弧炉淘汰的

网友S:
打雷下雨天是要注意的。

网友T:
遇到雷雨天最好把家用电器的开关拔掉,以免遭雷击。

网友U:
楼主这个开关什么结构?
关的零线?

网友V:
灯泡没坏吗

网友W:
可以研究下如何利用雷电资源为民造福,就如当年牛顿被掉下来的苹果砸了一下而发现了万有引力!

网友X:
太危险了啊 打雷还是不要用电器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X:
有时用着用着就打雷了,一般好像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T:
说是这么说,但很少有人这样做

网友Y:
晚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