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6个电机同步带动一个平面升降?

楼主(2016-04-25):
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有懂行的能不能帮忙看看?多谢!
怎么实现6个电机同步带动一个平面升降?
http://bbs.imefuture.com/question/267

网友A:
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B:
用一个电机不是更简单吗?
其它可以用机械或液压来保证。

网友C:
用伺服 加运动控制器以前我们厂印花机12轴同步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D:
对,那个链接的问题,其实就是6轴角同步控制。采用6轴伺服系统加运动控制器来解决。他的同步需求是6个电机的角同步定位控制。有一定的成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