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 谁买过这种电容

楼主(2016-04-25):
求告知下

网友A:
用在那个地方的,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普通电容替代,100n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没有正负极的,普通电容可能用不了

网友B:
直接找有引脚的涤纶电容代替吧

网友C:
涤纶电容没正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网友D:
有极性叫电解电容。

网友E:
这种104的贴片电容很常用!

网友F:
这个是普通的贴片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