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6-04-25):
我草率的画了一下机械草图,目的实现产品工件焊接处的打磨抛光,产品焊接是一个类似椭圆的轨迹。
我的工艺想法:通过步进电机进行工件旋转,在垂直于工件的方向有一个给进轴。因为抛光轮是固定不动的。只是通过旋转轴1和给进轴2可以走出圆弧的轨迹吗?这样的方式可以实现圆弧插补吗?

网友A:
这个焊接件是焊接完再加工两轴孔的吗?有没有做退火处理。

楼主:
焊接之前就有孔,图上忘画了。

网友A:
这种制作工艺很难保证两孔垂直度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倒是不太担心,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上述的。通过这两个轴可以实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跟我说说吗?怎么样的编程方式。

网友B:
你将控制动作简化为X、Y轴
如果有带插补的PLC直接用插补控制,如果没有速插补的你将运动曲线在空间上分割形成空间坐标Xn,Yn就行,从X0,Y0开始一个一个坐标走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C:
还有一种简单方法,就是用弹簧将产品抵到抛光轮上,这样产品在旋转时始终靠在抛光轮上,利用产品和抛光轮的速度差进行抛光,这种方法控制非常简单,易于实现,但不知精度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X轴和旋转轴怎么做插补,能具体的给些建议吗

网友D:
必须带插补的控制器才行,不管是PLC还是运动控制器,必须带插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型号的选择我会注意的(因为我做过XY轴的插补程序),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旋转轴与X轴是否可以做插补,是直线插补还是走圆弧插补

网友E:
机械设计上想办法更好一些,做一台仿形机不是更理想点?柔性仿形,如果把什么都交给PLC来完成,那么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状态。
二轴插补的PLC,松下就可以。

网友D:
机械仿形倒是不错的主意,毕竟没有电气自动化以前都是机械自动化

网友F:
用PLC的话一定要选好带圆弧插补功能的型号或扩展定位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刚刚尝试机械设计,还有很多的不足,现在只会用现成的元件(气缸、电机)垒出简单的方案。纯粹机械联动还差的很远慢慢来吧!这一点我得多像您学习。

楼主:
这个我是知道的(信捷、台达、松下都有这样的功能),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旋转轴与X轴能否实现插补功能。你接触过类似的编程工艺吗?给我普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