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

楼主(2016-04-25):
求助现场总线中操作员站,工程师站,计算机战各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操作员站就是现场操作人员操作的;
工程师站就是用于检修、监控;
计算机站应该是上位机站吧 ,也就是系统参数存储、故障那个记录等等的,还有系统参数备份等等

网友B:
程师站使用以太网与过程站及其它设备进行通信,可以实现DCS系统硬件编辑、现场过程站编程、现场总线智能仪表组态、操作员站组态一体化等编程及调试。

操作员站使用以太网与过程站及其它设备进行通信,由于系统数据库为OPC方式,所以操作员站之间数据及画面完全可以共享,互为冗余备份。

现场总线网络是连接控制器与I/O卡件、DP/PA耦合器等设备的实时控制网络,采用PROFIBUS DP/V1现场总线标准,通讯速率最大可达12MB/s,传递介质为标准双绞线或光纤,可下挂31个I/O站,传输距离决定于传输速率,标准双绞线最大长度为1200米。

网友C:
是一个从现场到管理的过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师站使用以太网与过程站及其它设备进行通信,可以实现DCS系统硬件编辑、现场过程站编程、现场总线智能仪表组态、操作员站组态一体化等编程及调试。
操作员站使用以太网与过程站及其它设备进行通信,由于系统数据库为OPC方式,所以操作员站之间数据及画面完全可以共享,互为冗余备份。
现场总线网络是连接控制器与I/O卡件、DP/PA耦合器等设备的实时控制网络,采用PROFIBUS DP/V1现场总线标准,通讯速率最大可达12MB/s,传递介质为标准双绞线或光纤,可下挂31个I/O站,传输距离决定于传输速率,标准双绞线最大长度为1200米。
依你所说:没有以太网以前自动化控制那些怎么搞的呢???
以太网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