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5):
用过很多配电柜,尺寸都是自己按照大小元件选择的外观尺寸;为了精确一点,请请问一下外观尺寸和内部背板电气元件的安装尺寸板有没有标准比例大小的区别?

网友A:
现在非标柜很多,我们使用中也经常定制非标柜;
一般情况下,若无具体要求,长宽比定位4:6开上去比较“舒服”;安装板根据柜子大小,各边距离外廓30-60MM;
我的供货厂家告诉我订非标柜通常按照这个方式。

网友B:
一般你告诉做配电柜要做多大柜子他们都会给你做好的。

网友C:
柜子根据设备而定,非标设备更加是根据空间确定,不过柜子小的话内部底板比柜体安装面小20*2,大柜子一般是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