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5):
大家说说 你为修变频器电源用工频380V 还是隔离升压变压器 变压器输出多少

楼主:
大家说说 你维修变频器外接电源 用工频380V 还是隔离升压变压器 变压器输出多少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小变频器随便,大变频器就需要三相电才行,因为有很多保护

网友C:
隔离变压器

网友D:
2种都有,修小变频器或修板用变压器,修好后用工频试电机

网友E:
变压器啊,380转220的倒着用

网友F:
有三相电源是最好,但是在家里或办公室没有三相电源。就得用单相升压变压器了。

网友G:
维修当然隔离升压变,修好测试才用三相电

网友H:
一小220,380隔离变压器维修用,一自制自耦220,380变压器带载用,挺好。

网友I:
和五楼说的一样,两样都具备那最稳妥。

网友J:
修小变频器或修板用变压器,修好后用工频试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