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阻

楼主(2016-04-25):
求充电电阻损坏的原因,请各位老师畅所预言,有什么说什么。

网友A:
变频器充电电阻之所以损坏,主要有三大原因:1、主回路接触器吸合不好,造成通流时间过长而烧坏;
2、充电电流太大而烧坏电阻;
3、重载启动时,主回路通电和RUN信号同时接通,使充电电阻既要通过充电电流,又要通过负载逆变电流,因而不堪重负而被烧坏。损坏后的表现有变频器烧毁、外壳变黑,或有炸裂痕迹等。

网友B:
充电电阻烧毁就是过热,工作时间过长、电阻功率偏小均会导致烧毁,针对原因解决

网友C:
1电阻质量问题, 2整流电路有问题,3充电电路故障,4主电容损坏。

楼主:
我加一条,变频器现场有制动单元的,如制动管击穿,充电电阻也会损坏,或者在变频器主接线端子,+端子与-端子接制动电阻,上电充电电阻就烧毁,或启动时直流制动参数打开,或者输入电源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