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

楼主(2016-04-25):
各位大神好,我写了个PLC程序,有点问题。PLC刚上电执行时第一次按启动m00会有S20这一步不执行,执行完一循环后。再按启动m100各步都能执行。再重新上电或PLC刚RUN时,第一次按下m100,s20步不执行,执行完返回再按启动m100时所有步都能执行。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请各位大侠指导啊!这是程序:

网友A:
前面用LD m8002 set s0

网友B:
这是你第二次发帖了吧,不是在你第一次发帖时候坛友们已经给个你建议了吗

楼主:
有网友说要看看程序才能确定,没说具体的方法。我在现场试了好多遍这个程序有问题。求大家帮忙看看啊

楼主:
其实程序过程很简单,就2个气缸和一个伺服电机,x20是电机转圈数的接近开关。就是在刚上电的时候第一周期S20步不执行,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是当M101置位时每个扫描周期S0都会置位然后S0的转移条件满足时都会转移到S10、然后不断重复;
你将程序这样修改一下试试
LD  M8002
SET S0
……
STL S0
LDP M100
ANI Y16
AND X22
AND M101
SET S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