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5):
昨天,在OMRON-CQM1H-CPU51系例,PLC工具栏中的“从PLC备份”无法使用,请问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其他办法备份程序?

网友A:
PLC在线了没?

网友B:
使用直接在线,软件会自动上载程序,就是PLC当前使用的程序了!

网友C:
联机 读取就行了
前提是没有UM保护

网友D:
估计是有密码。。。
CQM1H的密码可以破解的

网友E:
欧姆龙比较容易操作,设定后直接在线,勾选即可上载。。。

网友F:
呵呵;带H的加了密就麻烦了,CQM1的好办,不过解密不是本论坛讨论的范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线了,PLC的程序也已上载,问题是PLC菜单工具栏中的“从PLC备份”不能用,(原本是一台机械的PLC出故障了,找台相同的备份复制过去,但不能备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线了,PLC的程序也已上载,问题是PLC菜单工具栏中的“从PLC备份”不能用,(原本是一台机械的PLC出故障了,找台相同的备份复制过去,但不能备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线了,PLC的程序也已上载,问题是PLC菜单工具栏中的“从PLC备份”不能用,(原本是一台机械的PLC出故障了,找台相同的备份复制过去,但不能备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详细点,我是新手有点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否简单讲讲破密码方法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哪个地方卡住了?

网友C:
学会联机 上传,下载程序是最基本的操作了。

网友G:
上传电脑、保存文件、再下载到另一台PLC就可以了吧!

网友H:
把程序、内存全部读取再下载到另一台,你确认参数完全可以?

网友I:
备份就是上载吧,没加密正常是可以的

网友J:
能上载?直接保存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