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6):
手上一台LG IG5变频器,220V 3.7KW的。用面板设置频率正常,改成外部频率设置,用电位器或者0-10V电压信号,频率一直上蹿下跳不稳定,恢复出厂设置后还是老样子,有了解的烦请指教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检查内部电源是否不稳。

网友B:
测量电压信号是否稳定,更换新的电位器再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就送修吧。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电位器有问题?你可以测下电位器电阻是不是均匀变化。

楼主:
电位器新的,我直接用0-10V电压信号还是老样子。

网友D:
可能内部检测电压的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