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2000KVA

楼主(2016-04-26):
最近看到二台干式变压器2000KVA
1号机 设计设备总功率2506KW
2号机 设计设备总功率2036KW
KX:0.8  KO:0.85
这样的设计合理吗?这里面不包括消防排气系统,干式变压器与低压配电柜在一起的行不行,二台变压器间有联络柜.变压器2000KVA实际使用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A:
2000kva干式的没见过,以上容量如果同时运行,两台变压器均过载。2000kva变压器在功率因数0.85下运行,最大负荷只能到1700kw。2000kva的高/低压电流约为115.5a/2880a。

网友A:
以上是按10/0.4kv电压计算,其他电压等级需另外计算。

网友B:
设备总功率比变压器容量大很正常 ,要排除同时运行率,同时使用率等因素
高低压电流楼上说了

网友C:
设备总功率要考虑使用系数,一般使用系数按0.8计算,一用一备的只能算一台。这样楼主自己算下,总功率一般不超过变压器功率的90%。

网友D:
如果已投入运行,可观察实际工作电流。

网友E:
这个正常的,不是所有设备都会用到的。

网友F:
只要不要两个设备同时运行还是可行的。毕竟设备不可能持续满载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没有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变压器运行,长期工作是多少电流

网友G:
最好还要考虑下变压器的经济运行。

网友D:
若是装机容量,则如4楼所说,计算功率可乘以一个系数。

网友H:
实际中,变压器容量肯定选大了。什么类型设备需用系数能到0.8?如果2台变压器并列运行,选2台1600KVA就够了。

网友I:
一二号机要是同时运行就没戏了
2台变压器并联运行

网友J:
之前单位两个1250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设备总功率比变压器容量大很正常 ,要排除同时运行率,同时使用率等因素
高低压电流楼上说了
说的对,表情。感觉还是留点余量好。避免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