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启动时读取霍尔传感器转速乱跑,不抗干扰咋办

楼主(2016-04-26):
用手摸A点,转速脉冲数飞快的减小,加了电容C以及此线在MCU引脚处也加104电容后手摸不变数了
但是在电机启动时,经常发生脉冲数飞快的减小,抗干扰性很差
请教各位大师,给指点迷经,不胜感谢!

网友A:
普通调速电机吗

网友B:
电机驱动前加光耦

网友C:
系统的安装和布线有问题,该屏蔽,该等电位的工作都没做。导致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调速 只控制正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人说过,驱动和脉冲采样计数都加光耦,不过需要有DC-DC隔离电源配合,隔离电源好贵的,有些承受不了 呵呵
不知道 是不是必须配合隔离电源才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但是这个不会弄,水平差
请问有具体的地方吗,我好对应改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人说过,驱动和脉冲采样计数都加光耦,不过需要有DC-DC隔离电源配合,隔离电源好贵的,有些承受不了 呵呵
不知道 是不是必须配合隔离电源才有效
你先加上试试。隔离电源做下一步打算,或者电机单独弄个电源也是办法。

网友C:
回复 楼主:
第一,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传感器的金属外壳与信号线是否是通的,如果是通的,需要把传感器绝缘安装于金属机架;
第二,设备金属外壳与传感器的安装金属外壳,以及检测终端(如计算机或显示单元)金属外壳用导线连成一片,叫等电位;
第三,接地。找一个系统中最大的金属导体,作为接地点。效果会比较好。
关于现场的EMC安装规范,需要因地制宜的去做,掌握原则即可。最关键的是等电位和接地这两条。另外,信号线不要搭外壳。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接地情况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今天去试试

网友E:
回复 楼主:
祝你好运,有时线号屏蔽线也不一定接设备机体就是好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认为,一个自动化与驱动的系统,抗干扰的核心问题,就是做好等电位连接和处理。何为等电位?就是系统所有关联单元导电外壳,用导体大面积连接一片。大家对地的电位都是相等的。有了这个条件,接不接地都不重要了。当然为了安全,应该接地。

楼主:
谢谢 大家的解答,这几天 太忙没有回复,在a点串个电阻干扰也小了些,电机有15个软启动脉冲,表现为几十微秒的毛刺,幅度原来5-6v,现在三点几v,这几天把程序也改了,目前实验中误计数没有了。等时机成熟到实际工况环境下试用验证。

霍尔的电路 对应接口电路

加入c前,手持续接触,脉冲计数飞快多计,加入c后,持续接触,不多计了,但用镊子点触或者电机启动时还会有多计数出现。
电容C加入前后,用手接触a点的波形明显变小很多

然后a点加入电阻,又好了很多
电机启动时,A点串电阻之前,到mcu脚上的波形,70ms低电平是需要的脉冲信号

电机启动时,A点串电阻之后,到mcu脚上的波形,70ms低电平是需要的脉冲信号

网友B:
A点加电容、电阻,准确的功能应该叫去抖,当然也会有相应的效果。
而你现在的问题是干扰,去抖也可以解决一部分,但可能不是全部。
期待呈现最终的根源与解决办法。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哦,集电极开路型的霍尔传感器。这个应该好处理的。最好是对信号做一个高频滤波的处理。把毛刺去掉。串电阻,虽然起作用,但信号也衰减了很多。属于下策。

楼主:
“对信号做一个高频滤波的处理”
多谢大侠关注,本人小菜,恳请用具体电路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C:
哎呀,我这里现在,贴图不太方便。你可以找网上搜有源滤波器,用一个运放自己搭一个有源滤波器即可,然后滤波器的输出再用运放做一个脉冲施密特整形。这样,传感器信号进来再出去送显示,就可以做的很稳定,不乱跳。而且,一个324集成运放有四个呢,足够你用的。关键是花钱很少,毛八七的事就搞定了。

注意有源滤波器的滤波时间常数一定要根据噪声的毛刺宽度来设置,太大了会影响到有用的脉冲信号。这个还是要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