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数控

楼主(2016-04-26):
哪个牌子好求推荐谢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的产品定位在哪里了。
高端的:海德汉,西门子,发格,倍福,贝加莱
中端的:三菱,发那科
经济型:广数,新代,华中,凯恩帝

网友B:
发那科应归到高端的那一类。

网友C:
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至于牌子,每个牌子的产品都有它的优势!
浩大数控设备专业研制开发系列精雕机,多轴精雕机,一体高光机, 雕铣机,可用来对钢
材、铝材、铜材等材料的另件进行铣削和雕刻加工,广泛适用于各种模具制作、五金产品 手
机壳、按键、镜面,玻璃、亚克力,铝材等各类复杂工艺的加工。

网友D:
经济型的还有很多

网友E:
看楼主要用在什么机上? 还有中达电通的OEM产品。

网友C:
每个牌子的数控设备都有他们的优势,这个具体要根据你的产品特性来选择适合的机型!
浩大数控设备专业研制开发系列精雕机,多轴精雕机,一体高光机, 雕铣机,可用来对钢
材、铝材、铜材等材料的另件进行铣削和雕刻加工,广泛适用于各种模具制作、五金产品 手
机壳、按键、镜面,玻璃、亚克力,铝材等各类复杂工艺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