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6):
本人一菜鸟昨天刚刚接朋友一台微能9V系列110KW的变频器,故障显示代码显示OPE3,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看说明书主板输入点故障,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这个是故障说明

楼主:
[upload=jpg]/uploadImages13/8a1705a4
e38728ebf9c69519eabdefa004b426a.jpg#33333.jpg[/upload]

网友A:
检查参数,记录好,恢复出厂值。

楼主:
关键是没有办法恢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法进入参数设置

网友B:
按功能键,进入P参数,重新设置外控端子参数,如不行,试试把CPU的每个管脚用洛
烙铁焊一遍,如还不行,只有换93C56了,或找厂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了一张主板,,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