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变小

楼主(2016-04-26):
维修一英威腾的变频器,模块内部的刹车管短路了,代换模块后,发现模块14脚对地只有50欧的电阻,原来是一只10k的电阻严重变小了。

网友A:
烧成碳了吧。

网友B:
贴片电阻一看就眼花

网友C:
阻值变小的电阻,很少啊...除了NTC电阻

网友D:
电阻阻值变化正常

网友E:
阻值改变很大,一般较少发生,但是如果高压串入就很难说了

网友F:
如果电阻两端压降大或者潮湿,容易造成爬电现象,电阻就会变小

网友G:
碰到很多阻值变小的,特别是阻值稍大的贴片电阻容易变小

网友H:
回复 网友C:
贴片发生这种情况比较多

网友I:
很少遇到

网友J:
安捷伦1232a万用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估计就是高压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阻表面没有什么异样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阻表面没有什么异样哦。
金属膜电阻就是在磁骨架蒸镀一层金属膜然后刻线达到标称阻值,个别在蒸镀有杂质或者刻线时缺陷均会导致在应用一段时间出现阻值变化,主要是目前电阻省略了加电老化测试,但是因为蒸镀工艺与刻线设备可靠性大大加高,因此良品率还是满足要求,个别就算你的运气了

网友K:
基本上没遇到过

网友L:
电阻肯定坏了,你在看看驱动电阻肯定也坏了吧。

网友M:
电阻烧坏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M:
不一定是烧毁。腐蚀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