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定时中断调用不执行

楼主(2016-04-26):
西门子PLCS7-200,CPU226,连接EM231模块输入温度信号,用定时中断100ms采集一次温度,进行PID控制。
运行时用程序监控发现中断没有执行,图一调用中断程序网络,图二是中断程序的一部分,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修改?另外我把ATCH前的SM0.0换成了SM0.1仍然不行

网友A:
换成SM0.1是对的,对中断进行初始化设置,那个中断程序名是2还是INT_2?别的也没看出问题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INT2,换成SM0.1后连调用中断的程序都不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