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6):
第一次接触,驱动部分供电相当简洁,单并不简单。上桥驱动自举供电,只有三只驱动光耦。下桥没有光耦...
开关电源坏了,换了个UC3844,开关电源工作了,但是有两路电压偏高,35V电容两端电压37多伏,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A:
取样反馈电阻问题吧

楼主:
取样电阻没问题,拆下来测量了

网友B:
那两路电源?看是不是稳压管低效,稳压值变低了。

楼主:
没有稳压管(TL431,反馈光耦等),直接电阻分压取样引到UC3844的2脚,换了一个UC3844,还是那样,没啥效果

楼主:
又修一台同样是SINAMICS V10系列的变频器  11KW的,也是开关电源坏了,上电主板不亮。
开关电源修好后,测量50V电解电容两端电压是30--31V左右(先前4.0KW的变频器对应位置用的是35V电解电容)。
电压同样是偏高,难道就是这样的么!?
11KW变频器临时组装好,空载测试还算正常。稍后准备带电机试一试。

楼主:
两台变频器装配上了,带电机运行正常...

网友C:
修复了吗

楼主:
修复了,不过电容两端电压比较高,两台机器豆这样,或许是正常的

网友D:
祝贺楼主一举成功

网友E(2016-06-05):
是不是采样稳压那路有点过载,换换电解

网友F(2018-06-29):
我今天也接了台,也是无显示,直接换3844供电端电容,OK.

网友G:
有V10的电路图吗,楼主